请问各位九齐单片机,从睡眠后唤醒是从哪里开始

楼主(2024-09-20):
我用按键来控制电机的启动,按键用的电平变化中断来唤醒的,然后有时候长按按键1.5s不会开启电机,用示波器看了按键是有效果的但就是电机启动不了,打断点测试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在中断里面,就想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还是我在唤醒后的处理没处理好导致在空跑还是又进入睡眠了

网友A:
九齐单片机从睡眠模式唤醒的机制主要依赖于外部或内部中断源。在进入睡眠模式后,所有硬件功能被关闭,停止指令执行,且单片机只能通过一些特殊事件唤醒。这些唤醒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外部中断:如按键电平变化中断。
定时器中断:例如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中断

I/O端口电平变化:如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
具体到九齐单片机ny8系列,如ny8a054d、ny8a051d等型号,在睡眠模式下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等唤醒源被唤醒。此外,九齐单片机在省电模式下,有多个中断源可以触发来唤醒单片机进入正常操作模式或慢速模式来处理突发事件。

因此,九齐单片机从睡眠模式唤醒的具体来源取决于其配置的唤醒源,可能包括外部按键、定时器溢出、I/O端口电平变化等多种方式。

网友B:
就跟STC的8051是一样一样的
唤醒之后进入中断,执行对应的程序之后,执行休眠的下一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