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麻烦帮我看下这个计数器程序为什么最大计数只能到535,而不是到9999

楼主:
#include <AT8920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3^0;         //数码管位定义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4;
sbit LED4=P3^5;
sbit K4=P3^2;
sbit K3=P3^3;
sbit K1=P3^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第10为不显示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void display(uint num)         //动态扫描显示程序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if (qian==0)
                {           //如果小时十位是0的话,不显示
                        qian=10;
                        if (bai==0)
                                {           //如果小时十位是0的话,不显示
                                        bai=10;
                                        if (shi==0)
                                                {           //如果小时十位是0的话,不显示
                                                        shi=10;
                                                }
                                }
                }

        LED4=0;
        P1=table[qian];
        delay(4);
        LED4=1;
        P1=1;

        LED3=0;
        P1=table[bai];
        delay(4);
        LED3=1;
        P1=1;

        LED2=0;
        P1=table[shi];
        delay(4);
        LED2=1;
        P1=1;

        LED1=0;
        P1=table[ge];
        delay(4);
        LED1=1;
        P1=1;

}
void main()
{
         uint num=0;
    while(1) {
      display(num);

      if (K3==0) {
        display(num);
        if (K3 == 0) {
          while(K3==0) display(num);
          while(K4==1) display(num);
          num++;
          while(K4==0) display(num);
        }
      }

      if (K1==0)
                        {delay(4);
                         if (K1==0)
                         {num=0;}}

                if (K4==0)
                {
        display(num);
        if (K4==0)
                  {
          while(K4==0) display(num);
          while(K3==1) display(num);
          num--;
          while(K3==0) display(num);
        }
      }
                if (K1==0)
                        {delay(4);
                         if (K1==0)
                         {num=0;}}
    }
}

网友A(2024-09-21):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下程序需要改哪里可以使计数最大到9999  !!!

网友B:
估计是从0然后按减1显示535你就觉得最大计数535了,实际num是65535,对num做一些限定就好

网友C:
太复杂了,看读懂啊。
535是个什么数字?UINT的最大是65535,大概你这是加到0XFFFF了吧,只是前边的65没显示出来。你这好像也没有限制最大数字啊,哪里来的9999?起码要加一个if(num<9999)num++;else num = 0;这样

网友C:
又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这是那个按键被拉低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这是那个按键被拉低的问题解决了?

把k3改到p5^4可以计数了k3在p3口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从0然后按减1显示535你就觉得最大计数535了,实际num是65535,对num做一些限定就好

就是按加键加到535就返回到1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看读懂啊。
535是个什么数字?UINT的最大是65535,大概你这是加到0XFFFF了吧,只是前边的65没显 ...

按加键加到535后再按加键就显示0了

网友D:
先这样查下,可以屏蔽掉按键功能,先排除显示上是否有问题,直接给显示赋值9999,看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显示ok,再看你的计数逻辑是否正常,最后再打开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看读懂啊。
535是个什么数字?UINT的最大是65535,大概你这是加到0XFFFF了吧,只是前边的65没显 ...

void main()
{
         uint num=0;
    while(1) {
      display(num);

      if (K3==0) {
        display(num);
        if (K3 == 0) {
          while(K3==0) display(num);
          while(K4==1) display(num);
                                         {if(num==9999)num=0;}
          num++;
          while(K4==0) display(num);
        }
      }
加了还是不行, 还是加到535就返回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这样查下,可以屏蔽掉按键功能,先排除显示上是否有问题,直接给显示赋值9999,看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显示ok,再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第10为不显示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0xf9, 0xf9, 0xf9, 0xf9};

void delay(uint x)
加了这段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加键加到535后再按加键就显示0了

大概是你的千位显示失败了,否则应该是5535然后変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看读懂啊。
535是个什么数字?UINT的最大是65535,大概你这是加到0XFFFF了吧,只是前边的65没显 ...

if (K4==0)
                  {
          while(K4==0) display(num);
          while(K3==1) display(num);
                                {if(num==0)num=9999;}
          num--;
          while(K3==0) display(num);
        }
      }
减键也加了一句,可以正常计数了,最大计数9999(只有4位数码管)谢谢指点!!!

网友E:
显示函数有问题

num的加减也要加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显示函数有问题

NUM最大9999,那个%10是不是多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uint num=0;

不好意思!把这个程序加在实际电路运行正常,加键计数超过535,计数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显示函数有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显示函数有问题

大师现在加减计数正常了,现在显示有点问题,就是显示个位数时前面的十,百,千位是不显示的,但十,百,千位的数码管除a段外其余段位有一点微亮,用万用表测试a段比其它b,c,e,f,g,d段电压高0.5v左右,开始以为单片机有问题换了也一样,原程序用的是AT89C2051,我用的STC89S52,应该程序在两种型号的单片机上是通用的,麻烦大师帮看下是程序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