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安装了端口仍有感叹号

楼主:
为什么我安装了ch340驱动,设备管理器端口那里仍然有黄颜色的感叹号,而且我的FlyMcu那里的端口一直显示被占用

网友A(2024-09-21):
改到 COM9 以后

网友B:
双击点开才知道驱动是什么原因异常的

网友C:
建议检查 第3脚

网友D:
试下这个

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rar

网友E:
试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E:
改成了COM10不行耶

网友E:
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