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2K12U单片机制作电风扇遥控器

楼主:
利用STC8H2K12U单片机制作电风扇遥控器,遇到问题求助大家帮助。

1、遥控不能控制,遥控头输入口P32口和P10口共用,要把P10口设置为高阻输入。
2、遥控定时功能不正常,
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问题2,遥控定时关机问题,现在遥控定时按键按下,到时不能关机,要再次按下关机键才能关机。
程序代码如下:
中断定时处理程序如下:
void In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s = 0;

        TH1 = 0XFC;  //12MHz 1ms
        TL1 = 0X18;

        cnt++;
        if(cnt>=20)
        {
                cnt = 0;
                flag20ms = 1; //20ms
        }
        cnt1s++;
        if(cnt1s>=1000)
        {
                cnt1s = 0;
                if(flag1s<65535)
                {
                        flag1s++;         //1s++
                }
        }
}

遥控对应按键处理程序如下:
else if((ircode[2] == 0x02)&&(1==LEDflag)) //+ 遥控定时关机按键
                        {
//                                if(flag1s>=10)
//                                {
                                        LEDflag = 0;
                                        LEDSta = 1;
//                                }
                        }

网友A(2024-09-22):
代码不全
定时关机按键使能定时关机标志位
定时关机标志位使能后才开始计时
时间到,关机,清零计时及定时关机标志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定时关机按键使能定时关机标志位
定时关机标志位使能后才开始计时

谢谢你的回答,我直接先试试,再把全部代码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定时关机按键使能定时关机标志位
定时关机标志位使能后才开始计时
/***********************
OUT(低电平可控硅导通) P54 1     8 P33 P11(蜂鸣器输出,高电平有效)
                                                                                        VCC 2     7 P32 P10 INTN0(遥控输入)
                      CAP 3     6 P31
                      GND 4     5 P30(按键)

遥控器键码值
                        01

                        00

                        01                        09

                                        05

                        02        06        0A

                                        04

                        03        07        0B

                        40      48

                                        44
***********************/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 IO引脚分配定义 */
sbit LED = P5^4;
sbit BUZZ = P3^3;
sbit KEY = P3^0;
bit LEDflag = 0; //0关闭风扇,1打开风扇
unsigned  char LEDSta = 1; //1,关闭风扇
unsigned char i = 0;

bit flag20ms = 0;
unsigned int flag1s;

extern bit ir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ircode[4];
extern void InitInfrared();

void kongzhi();
void Intimer1Init(); //12MHZ12T 1US
void myInit();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 = 0;

        myInit();

        EA = 1;      //开总中断

        Intimer1Init();
        InitInfrared();   //初始化红外功能

        LED = 1;
        while (1)
        {
                if(flag20ms==1)
                {
                        flag20ms = 0;
                        kongzhi();
                }
        }
}

void myInit()
{
        P_SW2 |= 0X80;

        P0M0 = 0XFF;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3;
        P2M0 = 0XFF;
        P2M1 = 0X00;
        P3M0 = 0XFB;
        P3M1 = 0X00;
        P4M0 = 0XFF;
        P4M1 = 0X00;
        P5M0 = 0XFF;
        P5M1 = 0X00;

        LED = 1;
}

void Delay2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
        j = 32;
        k = 6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ongzhi()
{
        if (irflag)  //接收到红外数据时刷新显示
                {
                        irflag = 0;
                        if (ircode[2] == 0x01)  //0x01为+键码ON,开风扇
                        {
                                LEDflag = 1;
                                LEDSta = 0;
                        }

                        else if (ircode[2] == 0x09)  //0x09为-键码OFF,关风扇
                        {
                                LEDflag = 0;
                                LEDSta = 1;
                        }
                        else if ((ircode[2] == 0x40)&&(1==LEDflag))  //0x40为-键码3H,风扇1档风,最大
                        {
                                LEDflag = 1;
                                LEDSta = 2;
                        }
                        else if ((ircode[2] == 0x48)&&(1==LEDflag))  //0x48为-键码5H,风扇2档风,最次大
                        {
                                LEDflag = 1;
                                LEDSta = 3;
                        }
                        else if ((ircode[2] == 0x44)&&(1==LEDflag))  //0x44为-键码8H,风扇3档风,最小
                        {
                                LEDflag = 1;
                                LEDSta = 4;
                        }
                        else if((ircode[2] == 0x02)&&(1==LEDflag)) //+ 遥控定时关机按键
                        {
                                if(flag1s>=10)
                                {
                                        LEDflag = 0;
                                        LEDSta = 1;
                                }
                        }
        }

        switch(LEDSta)
        {

                case 0:LED = 0;break;
                case 1:LED = 1;break;
                case 2:LED = 0;break;
                case 3:LED = 0;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
                                        LED = 1;
                                        Delay20ms();break;
                case 4:LED = 0;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Delay20ms();Delay20ms();
                                        Delay20ms();
                                        LED = 1;
                                        Delay20ms();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ntimer1Init() //12MHZ12T 1mS
{
        TMOD &= 0X0F;
        TMOD |= 0X10;
        TH1 = 0XFC;
        TL1 = 0X18;
        ET1 = 1;
        TR1 = 1;
}

void In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s = 0;

        TH1 = 0XFC;
        TL1 = 0X18;

        cnt++;
        if(cnt>=20)
        {
                cnt = 0;
                flag20ms = 1;
        }
        cnt1s++;
        if(cnt1s>=1000)
        {
                cnt1s = 0;
                if(flag1s<65535)
                {
                        flag1s++;
                }
        }
}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可以实现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