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才能将下面的单片机代码改成按下k1后从左向右流水按下k2从右向左流水

楼主(2024-09-22):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j;
        while(xms)
        {
                i=2;
                j=239;
                do
                {
                        while(--j);
                }
                while(--i);
                xms--;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0;

while(1)
{
                if(P3_1==0)
                {
                                P2=~0x01;
                                while(1)
                        {
                                Delay(20);
                                while(P3_1==0);
                                Delay(20);
                                LEDNum++;
                                if(LEDNum>=8)
                                LEDNum=0;
                                P2=~(0X01<<LEDNum);//0x01左移lednum 0X01<<0 = 0000 0001
                        }
                }
                if(P3_0==0)
                        {
                                P2=~0x01;
                                while(1)
                                {
                                Delay(20);
                                while(P3_0==0);
                                Delay(20);

                                if(LEDNum==0)

                                        LEDNum=7;

                                else

                                        LEDNum--;

                                P2=~(0X01<<LEDNum);

                                }
                        }

        }

}

现在的状态是只能进行向左或着向右需要按下开关后才能重新开始

网友A: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0;
        unsigned char Dir = 0;
        unsigned char Dir_Old = 0;
        unsigned int DelayCnt = 0;
        while(1)
        {
                if(P3_1==0)
                {
                        Dir = 1;
                }
                if(P3_0==0)
                {
                        Dir = 2;
                }
                if(Dir_Old != Dir)
                {
                        DelayCnt = 0;
                        P2=~0x01;
                        LEDNum = 0;
                }
                Dir_Old = Dir;
                if(++DelayCnt>=1000)
                {
                        DelayCnt=0;
                        if(Dir==1)
                        {
                                LEDNum++;
                                if(LEDNum>=8)
                                        LEDNum=0;
                        }
                        if(Dir==2)
                        {
                                if(LEDNum==0)
                                        LEDNum=7;
                                else
                                        LEDNum--;
                        }
                        P2=~(0X01<<LEDNum);//0x01左移lednum 0X01<<0 = 0000 0001
                }
        }
}

网友B: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j;
        while(xms)
        {
                i=2;
                j=239;
                do
                {
                        while(--j);
                }
                while(--i);
                xms--;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0;

while(1)
{
                if(P3_1==0)   flag=1; {Delay();i=0;}
                if(P3_0==0)   flag=0; {Delay();i=0;}
               if (flag)
                {
                                P2=~(1<<i);
                                Delay(); i++;
                                if (i==8) i=0;
                 }
               else
                 {
                                P2=~(1<<(8-i));
                                Delay(); i++;
                                if (i==8) i=0;
                 }

        }

}

网友C:
乱用无限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还需在主程序中定义两个变量:
bit flag;

网友D: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_COUNT 8
#define BUTTON_DEBOUNCE_DELAY 20
#define BUTTON_LONG_PRESS_DELAY 500 // 长按延迟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 检测按钮按下并进行防抖
bit IsButtonPressed(unsigned char buttonPin) {
    if (buttonPin == 0) { // 按钮被按下
        Delay(BUTTON_DEBOUNCE_DELAY); // 消抖延迟
        if (buttonPin == 0) { // 再次确认按下
            return 1; // 按键有效
        }
    }
    return 0; // 按键无效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 = 0;
    bit isRunning = 0; // 状态标志,表示是否正在流水

    while (1) {
        // 检测按钮 K1 (P3_1)
        if (IsButtonPressed(P3_1) && !isRunning) {
            isRunning = 1; // 设置状态为正在流水
            // 从左向右流水
            for (LEDNum = 0; LEDNum < LED_COUNT; LEDNum++) {
                P2 = ~(0x01 << LEDNum); // 点亮对应的LED
                Delay(200); // 控制流水速度
            }
            isRunning = 0; // 流水结束,重置状态
        }

        // 检测按钮 K2 (P3_0)
        if (IsButtonPressed(P3_0) && !isRunning) {
            isRunning = 1; // 设置状态为正在流水
            // 从右向左流水
            for (LEDNum = LED_COUNT - 1; LEDNum < LED_COUNT; LEDNum--) {
                P2 = ~(0x01 << LEDNum); // 点亮对应的LED
                Delay(200); // 控制流水速度
                if (LEDNum == 0) break; // 防止越界
            }
            isRunning = 0; // 流水结束,重置状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