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T模式 断开后就连不上?

楼主(2024-09-22):
esp8266,AT模式;配置好之后,正常发送字符,接收一切正常。但是APP点断开连接后,再点连接就怎么也连不上。
需要把esp8266断电复位,再重新配置。

楼主:
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AT模式应该是掉电不保存的

楼主:
1.2. 模块作为 AP,模块与手机进行通讯。
(以模块作为服务端,手机作为客户端为例)
 模块操作:
A. 设置为 AP 模式:AT+CWMODE=1
(AP 模式默认参数 -- SSID:WF24 , 密码:12345678 , IP:10.0.0.1)
B. 设置单连接模式:AT+CIPMODE=1
C. 建立 TCP 服务端:AT+CIPSERVER=1,2345,TCP,2
D. 进入透传模式:AT+CIPSEND
返回 提示符 > 说明模块进入透传模式
 手机端操作:
A. 打开手机 WiFi 功能,连接上模块的 AP,打开 “DX-SMART” APP,选择
TCP 客户端,点击 “添加客户端”
B. 输入服务器的 IP 和端口号,点击 “确定”,选择创建好的客户端,点击
“连接”,即可接入模块的 TCP 服务端

楼主:
模块设为AP模式,手机为客户端;断连后,可以直接重新连接。很稳定,反应快速。

网友B:
AT模式需要自己检测断连,检测到断连后,自动重新连接手机(服务端)。检测方法:可以采取心跳信号的方法

网友C:
断开后最好是需要重新复位的 断开后 给esp8266发一个重启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