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解惑1

楼主(2024-09-23):
一个程序的编写是从最初的语句开始,随着程序功能的完善和智能化,会调用更多的函数和语句来补充和优化。不知这样理解对不,请大家多多指教。

如下这个程序就简洁适合新手理解应用

//例:点亮第一个LED灯(P10)
//使用I/O口来点亮LED灯,低电平点亮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 = P1^0;        //1111 1110

void main()
{
    LED1 = 0;
}

//例:点亮二个LED灯(P10)
//使用I/O口来点亮LED灯,低电平点亮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 = P1^0;        //1111 1110
sbit LED2 = P1^1;        //1111 1110

void main()
{
    LED1 = 0;
    LED2 = 0;

}

可以依次类推!当然这样感学很繁索,利用条件和循环来解决就更好了,所以说要逐步学习提高,本人新手,还达不到那些水平。

网友A:
三种程序结构:顺序,分支,循环 ,但实际编程时这些一般都是嵌套关系,也就是循环中有分支,分支中也会有循环,当然各种程序中顺序结构是不可缺少的,它决定了程序的正确走向。不管新手还是老手,程序结构都是很重要的。你理解的没有错,程序就是从一个功能到另一个功能的实现,编程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实现的,但一般都会先决定大框架,也就是程序整体实现的框架,相当于建房子,先出设计图然后再按照图纸施工。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 = P1^0;        //1111 1110
sbit LED2 = P1^1;        //1111 1110
-------------------------------------------------
楼主对程序行的注释,起到了解释混乱的功能,让新手更疑惑。

网友C:
自己没理解透,就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D:
标题是解惑1,实在不谦虚

网友E:
先要学习单片机的资源,在整个逻辑上起到什么作用,然后要学其程序的逻辑表达方式,就象学习汉语知识的整个过程一样,字(笔画、字型结构、书写顺序),词(意义及用法)、句(要表达哪方面的意思)、文(多少段,每段要表达什么(对应程序的函数)),学习单片机除了这些外,还要懂得单片机连接的输入和输出电路原理、所获取的信息表示方法等,初学者只能先看别人成功的学习经验、慢慢积累,不断练习,才能有一个好的学习效果

网友F:
初学就必须把很多东西 规范化。
再简单的程序,都要养成习惯,在 void main()  中,必须在最后  加上 while(1);
这是必须养成的,最低限度, 不让程序跑飞 的 基本习惯。

网友G:
刚学这样看着挺好理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初学就必须把很多东西 规范化。
再简单的程序,都要养成习惯,在 void main()  中,必须在最后  加上 whil ...

dqpu
确实如此,这是基本的,也是根本。

网友I:
标题很高大上,还以为是哪个大佬在分享心得呢

网友J:
自己感觉,新人学吴坚鸿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