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讲讲这种风扇电机的驱动原理?

楼主(2024-09-23):
能讲讲这种风扇电机的驱动原理?
板上输入3个是什么?如何实现32档遥控?
电机为何是3个接头?
如果板子坏了,还能利用电机?假设电机线圈是好的;
如果自己设计驱动该用什么电路,什么元件,假设用51单片机的话.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接电屏幕无显示,拔下电机屏幕显示,语言控制正常,上下左右摇头正常.电机3个头W V U是怎么驱动的,HA HB HC是驱动三极管?

网友A:
这个是无刷电机吧,驱动方式是产生有相位差的磁场信号,相位差由霍尔传感器传感回MCU实现闭环控制。直接接电没有经过MCU输出带相位差的信号是无法控制的,电机只会转动一下或者根本不会转动。
你这个板应该是把控制电路以及遥控电路,灯光驱动电路等等都集成到一块板上去了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吧,一般用PWM调速。网上有现成的调速板,几元钱一个,也可以用555自制。

网友C: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D:
带驱动三相无刷有感电机,我买的都是电压或PWM调速,用一个电位器即可无级调速。

网友E:
图片中没看到HA  HB  HC. 猜测HA  HB  HC是霍尔传感器,用来检测转子的位置,以便单片机控制接通相应的驱动(H桥)。

网友F:
目测是无感的无刷电机,没有看到霍尔接口或者焊点
HA HB HC感觉上来说,应该是霍尔
不好确定到底是有感还是无感的
但它就是一个无刷电机驱动板
PWM控制的,理论上是无级调速的
如果你是要自己DIY,可以先去看一下无刷电机的知识,这并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东西,它可不是像时钟程序那么简单的

网友G:
无刷驱动,需要3相H桥驱动

楼主:
还真是的,怎么就没想到是霍尔呢.
这种风扇是2块板子的,电机是24V供电PWM调制看板子上有标记,也就一条3根线连接板子和电机的,那么就是说用的占空比控制?

楼主:
那么,驱动的功率管是哪个,莫非是那3个8引进的东西?场效应管?什么型号看不见。有类似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刷驱动,需要3相H桥驱动

看板子上标有Q5Q6Q7莫非就是H桥?启发了,搜索了一下8引脚H桥:
SN754410 是一种高电压、高电流双 H 桥驱动器,可用于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和双极性电机的控制。
主要参数规格:
- 最大输出电流:1A
- 工作电压范围:4.5V-36V (外部供电)
- 内部集成了自动过热保护功能
电机上标24V30W大约电流1.25安培

楼主:
今天把电机的三个抽头焊点焊下。连接电源板与电机。电源板依然没电证明电机控制板已经损坏,应该是短路。这样的电机控制板已经没救了。但是用电池连接电机的三条线电机会转动。电机是好的。请问有什么三相的电机驱动板。或者外接元件简单的三相电机驱动集成。

楼主:
请问电机驱动板上这个48脚芯片是单片机还是三相驱动芯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电机的三个抽头焊点焊下。连接电源板与电机。电源板依然没电证明电机控制板已经损坏,应该是短路。这 ...

如果是短路,那不是很好找吗。

楼主:
找到芯片相关资料,单片机+电机驱动处理,最后应该就是那个8引脚3块芯片是驱动管,但是,不明白电源板上标的PWM是什么意思,还有请问8引脚场效应是什么型号,不知道我猜测的和找到的资料对不对,有兴趣玩玩这个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短路,那不是很好找吗。

具体些,找什么,怎么找,我现在有兴趣玩这块驱动板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机驱动板上这个48脚芯片是单片机还是三相驱动芯片?

FU6832L是一款集成电机控制引擎(ME)和8051内核的高性能电机驱动专用芯片,ME集成FOC、MDU、LPF、PI、SVPWM/SPWM等诸多硬件模块,可硬件自动完成电机FOC/BLDC运算控制; 8051内核用于参数配置和日常事务处理,双核并行工作实现各种高性能电机控制。其中8051内核大部分指令周期为1T或2T,芯片内部集成有高速运算放大器、比较器、Pre-driver、高速ADC、高速乘/除法器、CRC、SPI、I2C、UART、LIN、多种TIMER、PWM等功能,内置高压LDO,适用于BLDC/PMSM电机的方波、SVPWM/SPWM、FOC驱动控制。
FU6832L封装形态:FU6832L(LQFP48)。

楼主:
昨晚把电解电容器拆下,把电感和保护二极管拆下测量均良好,元件大些焊回去较易,电感就难了,米粒那么大老是被磁铁吸跑,结果焊接歪了,正在考虑是否购买热风焊台.短路还在后级,但是看表面找不到有破绽地方,从板上看,半导体元件也就几个不多,FU6832L、3个霍尔、3个8引脚芯片、3个类似三极管的,FU6832L和霍尔大概不用查,那么,重点放在3个类似三极管的和3个8引脚的焊下查。

楼主:
那个看起来比较大的类似三极管的莫非是三端稳压8705之类的给FU6832L供电?

网友J:
无刷直流电机  电机已集成驱动了 只要给一个驱动信号就能工作 驱动信号可能是变频也可能是PWM 刚好我做了一个无刷风扇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就行 你想要多少档都行 无非就是调节频率或者调节PWM的占空比

楼主:
虽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我还是找到了无感驱动板,接上电机以后,试了一下,可以工作,且客服告诉调任意2条线调节正反转,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源板上PWM无输出了,有无类似电路图。

楼主:
虽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我还是找到了无感驱动板,接上电机以后,试了一下,可以工作,且客服告诉调任意2条线调节正反转,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源板上PWM无输出了,有无类似电路图可参考?语言是如何控制挡位的PWM信号,用什么芯片实现。

楼主:
买一块板子,终于修好了风扇,由于驱动板不一样原来的档风量变不一样了,最大变为20几档就是最大的了,超过就会抽筋了。总之风扇是可用的

楼主:
在只有数字万用表情况下测量PWM波是否有用交流档测量开关机对比有变化证明有信号。

楼主:
修复后的情况是开16档,就是原来的最大32档。是不是因为频率太高了,如果进行二分频,会不会把转速降低,得空弄一个数字二分频电路,修复家里小电器,纯粹为了玩而已。

楼主:
无感驱动板有2个现象出现,4档之前运行不均匀,20几档之后打嗝,因此,据商家说转速从1K-10K无差别,只与占空比有关,以此推断原板为有感驱动板,这就是有感与无感驱动的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刷直流电机  电机已集成驱动了 只要给一个驱动信号就能工作 驱动信号可能是变频也可能是PWM 刚好我做了一 ...

改变频率能改转速?频率如何影响转速?买了块无感驱动,看修复后描述的现象,有何措施改善?

网友K:
这个是个大概的流向图

网友F:
你还是没有去看无刷电机的基础知识
1,转速跟极对数有关系的,你用同一个驱动板去驱动一个3对磁极和7对磁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而驱动板的程序说的"转速"更多的时候是电气转速
2,你这个板子就是无感的驱动,只需要接UVW三根线就可以了,而不需要霍尔,这类驱动,过零检测就很重要了
虽然大多的6步方波驱动板通用性好,但不代表全部都可以正常使用
有ADC过零检测,有电压比较器过零检测,大多用是电压比较器过零检测
对于ADC过零检测,这个通用性比较好
对于电压比较器过零,这个通用性就没有那么好了,特别是过零的滤波算法,如果设计得不合理,很容易产生你说的情况
3,无刷电机是3组PWM控制的,如果是ADC过零检测,那就得要3组互补的PWM,也就是6个WPM控制的,并不是你想象的一个PWM
一个PWM控制是别家已经写好驱动程序了,这个PWM只是作为通讯或者是"油门"来使用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无刷电机不是电子时钟那么简单的东西,我看你了分析的这些东西,基本没几个是对的
这有一个无刷电机的知识,你可以看一下,自己不一定要去画板写程序的,看看也能知道基础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个大概的流向图

嗯,依据驱动芯片型号,已经找到主控资料看上面,大概的流程也已经清楚,能告知我3片8引脚的芯片具体型号?
语音识别并产生PWM的单片机芯片也大概了解如果语音识别芯片ld3320,
由于盖板打开不易看到芯片了,语音控制正常遥控器控制正常电源正常,
就是电机驱动板表现出短路,目前没热风焊台,因此还没动原驱动板,
假若驱动板上主控坏了则无法修,后只能拆元件出来使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依据驱动芯片型号,已经找到主控资料看上面,大概牧鞒桃惨丫宄�,能告知我3片8引脚的芯片具体型号?
...

最大短路很可能出在那三个8脚  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没有去看无刷电机的基础知识
1,转速跟极对数有关系的,你用同一个驱动板去驱动一个3对磁极和7对磁极 ...

感谢提供资料。
那些都是推测和提问,不是分析,对于通信用的PWM波作用,不看资料确实无法猜测,如果按资料所述推导占空比时间解释为命令的话,现在出现原本50被解释为100那么我设想把信号倍频后能否被解释为50?还有一个猜测得以印证无感确实用了空闲线圈感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