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03收音机程序复刻问题

楼主:
如题,我把ARDUINO的源程序复刻到STC15W上,同一个模块在ARDUINO上测没问题

在STC15上则完全没反应,感觉一直找不到问题,向大家求助一下,有大佬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A(2024-09-24):
硬件驱动电平是否匹配(模块是3.3V工作电压),SPI驱动时序是否正确,借助逻辑分析仪检查一下.

网友A:
你的附件中,只有ARDUINO的源程序,请把STC15的驱动原理图,和代码也贴上来啊,不然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B:
没有包含自引导程序。

网友C:
这个是51的复刻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驱动电平是否匹配(模块是3.3V工作电压),SPI驱动时序是否正确,借助逻辑分析仪检查一下.

嗯,电压我用的AMS1117 3.3V供电,用的两线IIC时序通信,软件延时间隔时间保证低于模块的400KHZ,但是没有逻辑分析仪,查不了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D:
俩者可以直接复刻吗?俩个系统啊!你发的第一套文件如果用在stc15w上?真不能用的。缺少stc15w头文件定义,管脚这些,程序的重新弄得

网友D:
你的ARDUINO的源程序复刻到8266也许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电压我用的AMS1117 3.3V供电,用的两线IIC时序通信,软件延时间隔时间保证低于模块的400KHZ,但是没 ...

可以串口打印看下iic读出来数据对不对就知道通讯正不正常了

网友D:
你这个缺少stc15w头文件和stc15w.h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缺少stc15w头文件和stc15w.h文件

附件里面有STC15.H的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俩者可以直接复刻吗?俩个系统啊!你发的第一套文件如果用在stc15w上?真不能用的。缺少stc15w头文件定义, ...

是的,那个是ARDUINO文件,我根据时序复刻到了2楼的51单片机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缺少stc15w头文件和stc15w.h文件

2楼的文件是可以直接编译的,里面有STC15.H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附件中,只有ARDUINO的源程序,请把STC15的驱动原理图,和代码也贴上来啊,不然怎么解决问题!

已附在2楼

网友A:
本论坛有51的驱动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158831-1.html
尝试用STC8简单驱动了一下,可以用的.

网友A:
楼主用的51驱动和我用的是同一个驱动,原代码应该是一样的,我只调整了I2C的延时.请楼主用原来的代码仔细调整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