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传感器接入24V PLC系统

楼主:
请教一下,如下图。有一个5V的接近开关,需要接入24V 的PLC 电路中。这个方案是 使用24V转5V的非隔离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然后将PLC输入点分别串上1K 和10K电阻与传感器信号线和24V+相联。
信号线(黄)无输出时为高阻态,PLC输入点由于上拉存在,内部光耦不会打开, 即默认无输入。
当信号线(黄)有输出时,约为0V, +24V和PLC IN 电流都灌入接近开关中,PLC 光耦点亮,系统检测到输入。
请问:1.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2.在不用光耦、三极管等隔离、开关电路前提下,这个电路是否可用?  能稳定运行吗,对于电阻选择有讲究吗  1/8W?  1/2W?

网友A(2024-09-24):
先要了解接近开关是什么类型的?
NPN型?PNP型?触点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了解接近开关是什么类型的?
NPN型?PNP型?触点型?

信号输出写的,low level
应该是 NPN 类型的,输出为低电平(约0V).

网友C:
输出控制要加NPN三极管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出写的,low level
应该是 NPN 类型的,输出为低电平(约0V).

耐压呢?

网友D:
通常5V的传感器大概率是TTL输出的,你可能需要一个NPN三极管,但是那样逻辑就反了,所以你可能还需要一个。

网友D:
而且一般情况下传感器的功耗不会太大,弄个7805甚至是直接搞个稳压管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E:
哪用这么麻烦,串一个19V稳压管供电,这种接近开关功耗都很小,输出直接接PLC接点,PLC公用端应该是24V的吧

网友F:
24伏变5伏,电源有了,传感器有了,再增加一个5伏的5脚位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完美解决

网友G:
需要5v电源给传感器,除非手册有写可控制24v,否则输出再接NPN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用这么麻烦,串一个19V稳压管供电,这种接近开关功耗都很小,输出直接接PLC接点,PLC公用端应该是24V的吧

是的公共端接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4伏变5伏,电源有了,传感器有了,再增加一个5伏的5脚位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完美解决

主要是没有安装位置  成本也不允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公共端接24V+

公共端大多数都是GND吧。哪个牌子的是24V的?西门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安装位置  成本也不允许。

你已经有传感器了,又有24变5,再加一个几毛钱的继电器就超成本了?可笑,那还是重新设计电路比较好,24变5的,这个和继电器相比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公共端大多数都是GND吧。哪个牌子的是24V的?西门子?

是的,西门子的。源型、漏型都可以接。 现在大多PLC 都是双极性的了,公共端都可以接。

网友H:
这个想法应该可行。但是,应该增加上拉电阻的阻值,以便 PLC 输入检测到的电压足够低,以保证 PLC 检测到接近开关的逻辑 0 状态。目前,接近开关关闭时电压大于 1 伏。

网友I:
用个P521光耦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