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元件

网友A(2024-09-24):
这个是屏蔽盒,就是一层金属板。

网友B:
标记为J,而且所有焊盘均焊在一起,就是一个连接器

网友C:
沙发正解,盒内另有电路元件,外表看不出什么的

网友D:
拆焊,里面藏着的才是。。

网友E:
保护壳吧,里面应该是其他东西

网友F:
一个电连接器吧加了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