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分析MC1413内部框图

楼主:
输入高低电平时,输出情况和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2024-09-24):
内部电路采用达林顿,放大倍数为β=β1×β2,构成反相器。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反之亦然。

网友B:
这不就和ULN2003一样的?

网友C:
与2003类似,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C极开路。逻辑上就是多个集电极开路输出反相器。

网友D:
好像继电器驱动,输入高电平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