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去掉光耦会怎么样

楼主(2024-09-24):
是不是输出最高电压

网友A:
光耦是参与电压隔离和性能调节的,并且有保护的功能。

网友B:
嘣一下    炸机

网友C:
去掉光耦可能会导致电路工作异常,由于楼主没有提供原理图,也不知道负责什么功能。

网友D:
保护不完善的电压失控,如果有其他器件并一同送走,没接负载的因电容过压发烫几秒后,,beng
有保护的会限制在最高的保护电压内。电路无过压检测则依旧正常工作。

网友E:
电压超高。

网友F:
在这里毫无意义的问还不如自己试一下。

网友G:
要看你选择的芯片是什么?早期芯片需要光耦,近期芯片可以不使用光耦?
如何提问题,本站有这方面帖子,搜索一下。

网友H:
一般光耦负责电压环路反馈,如果光耦没了,比如虚焊某个脚断开了,电压环开环,PWM芯片无反馈信号,会加大占空比,输出电压会升高,能到多高,看你的输入电压和匝比了,输出电电路会过压烧坏,输入也会烧坏

网友I:
电源就瞎了。

网友J:
开关电源中的光耦, 就是相当于电路中的负反馈回路,
输出电压高了, 光耦就控制减小开关管的pwm宽度;
输出电压低了, 光耦就控制增加开关管的pwm宽度.

如果去掉光耦,就掐断了这个自动调节通道, 开关电源就工作异常了, 开关电源坏不坏,那就靠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