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稳态改成单稳态电路

楼主(2024-09-24):
如图所示,需求为按下开关led亮五秒后熄灭

网友A:
使用LM555+ULN2003,将LM555CM接成单稳态电路。

网友B:
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可以改为单稳态555,搜索555单稳态即可,单稳态就是把555的2引脚接按键.

网友C:
一个单片机搞定?

网友D:
两个三极管就可以搞掂!80、90年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