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从十位开始计数,不是从个位计数?

楼主(2024-09-25):
代码调试了,很多时间,还是没有成功。还有一个警告。

网友A:
是不是位控制口连接错位了?个位十位控制口换过来试试

网友B:
你发的都看不出啥,要不你把28行和37行互换一下?table[shi]换成table[ge],table[ge]换成table[shi]

网友C:
display部分代码没有被调用。

网友D:
完全的原理图呈现一下。

网友E:
qian=temp/1000;bai=temp%1000/100;shi=temp%100/10;ge=temp%10;应该这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ian=temp/1000;bai=temp%1000/100;shi=temp%100/10;ge=temp%10;应该这样写

那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F:
显示代码顺序有问题
建议修改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示代码顺序有问题
建议修改如下:

对,楼主的代码延时实际上发生在下一位上面了。千位显示的百位百位显示的十位十位显示的个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代码顺序有问题
建议修改如下:

谢谢,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代码延时实际上发生在下一位上面了。千位显示的百位百位显示的十位十位显示的个位了。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