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好多器件没有 怎么办?

楼主(2024-09-25):
谢谢大家

网友A:
例如好多传感器这个软件里面都没有,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电位器+AD转换的形式来模拟的。

网友B:
这个只能具体看的。有的是可以用类似的代替,有的就是代替的也没有的。

网友C:
Proteus 的元件不可能包罗万象的, 遇到没有的器件, 买几个样品回来, 自己用实物搭建线路, pcb板可以免费用嘉立创的打板.

网友D:
软件自带的通用库里,只有一些基本元件,可以说你需要的一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