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 PS55电子琴维修电路

楼主(2024-09-25):
雅马哈 PS55电子琴维修电路 电路图太大了 需要加我

网友A:
约三十前受同学之托,帮助其爱女维修一台雅马哈电子琴,故障现象是开机都是躁音,且是连续不变的“砂~~~~~”声音,同时听不到其它声音。那个年代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还是第一次维修电子琴,彻底懵了。冷静下来后,想起了有节奏的砂球声,故障时已经变成连续的声音了。根据这个情况怀疑砂球声音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了。但当时只会维修彩电和收录机,也不了解电子琴的电路框架结构,经过一天的埋头苦找,终于找到一个三极管已被击穿,根据印刷电路的走向,正是这个控制“砂音”的开关管。换管后,故障排除。

网友B:
另外半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