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网线重启或局域网的其它计算机?

楼主(2024-09-26):
如何通过网线重启或局域网的其它计算机?组件一个中控系统,用于场馆的所有计算机开机和关机控制,最好能够获取其它计算机的工作状态。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使用PC电源待机5V,使用ESP32等做无线控制,使用网线组网比较费事,使用PC主板唤醒等协议实际工作不可靠。

网友B:
支持网卡支持远程唤醒(Wake-on-LAN, WOL)吗?。BIOS设置中找到“电源管理”选项,开启“允许这台设备被远程唤醒”,保存;用“组策略编辑器”(gpedit.msc)开放远程关机和重启的权限。添加用户组到“从远端系统强制关机”的权利指派里;用shutdown命令来远程重启或关闭计算机。比如你要重启IP地址为192.168.11.1的计算机,命令提示符中输入:shutdown -r -f -t 1 -m \\192.168.11.1。前提:在执行远程关机或重启命令之前,已经通过网络唤醒了目标计算机。
网络监控工具:SolarWinds、OpUtils。(监视运行状态)

网友C:
https://www.jb51.net/article/179056.htm
可以参考这往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网卡支持远程唤醒(Wake-on-LAN, WOL)吗?。BIOS设置中找到“电源管理”选项,开启“允许这台设备被远 ...

谢谢,赞!

网友D:
这可能需要改变系统配置和安全设置。

网友E:
1.bios主板设置开启局域网唤醒2.使用wol工具,添加需要唤醒的电脑mac地址。3.需要唤醒的时候选中mac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F:
学校用的极域系统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开机、看状态、发指令、屏幕广播、关机、限制上网、限制软件、发送文件....

网友G:
类似问题重复提问!
想制作一个多媒体展厅的远程电脑开关机模块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0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