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芯片求推荐贴片式的 0~100度精度高一点

楼主(2024-09-26):
测量0~100度精度高一点

楼主:
精度高一点,温度范围窄一些都可以   是贴片式的两线制 Io端口不够用啊

网友A:
精度要多高?国产18B20有SOT-23封装

网友B:
18B20贴片的,窃电模式
或者有ADC就直接NTC

楼主:
18b某一个宝我就找到一家有 还不知道,引脚对不对 精度啊,我车辆板上的芯片一度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tmp102找到了pcb有些大   18b  有to92差不多   sot23是最好的画板也好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tmp102找到了pcb有些大   18b  有to92差不多   sot23是最好的画板也好画

sht12看看

网友D:
GXCAS(中科银河芯) 的 GX175 指标不错  可以做到0.5度.立创商城里有,不知X宝里有没有.

体积小的有GX112S, SOT-563封装, 很小. 指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