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示例程序中缺少头文件如何添加?

楼主(2024-09-27):
最近在试用一STM32示例程序中,载入主文件main.c中缺少头文件

使用kell5不知如何添加start组里,请过路大神指教

网友A:
包含一下该头路径,不会就百度一下,CSDN大把教程

网友B:
原子哥,野火出的STM32单片机的教程, 开头的部分就讲解了keil5怎么添加h文件,设置h文件的路径.
对于gd开头的h文件最好用于gd的单片机. 与stm32混用, 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错误.

网友C:
去魔法棒右边的品字添加头文件分组,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