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点阵无法循环显示

楼主(2024-09-27):
仿真图都正确,也能正常显示,就是想弄成循环显示的时候,OLED_ShowCHinese放if里面就无法正常显示,放外面能显示但是时间延迟较长,无法调整。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 = P2^1;
sbit  sh_cp1 = P2^0;
sbit  st_cp1 = P2^2;
sbit  ds2 = P2^6;
sbit  sh_cp2 = P2^5;
sbit  st_cp2 = P2^7;
sbit  OE = P2^3;
sbit  e = P2^4;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uchar code dat[][16] = {
{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F,0x00,0x00,0x00},
{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
{0x00,0x7F,0x40,0x48,0x49,0x49,0x49,0x4F,0x49,0x49,0x49,0x48,0x40,0x7F,0x00,0x00},
{0x00,0xFF,0x02,0x12,0x12,0x12,0x12,0xF2,0x12,0x52,0x32,0x12,0x02,0xFF,0x00,0x00},
...

{0x10,0x12,0x11,0x10,0x13,0x1C,0x00,0x7F,0x40,0x40,0x4F,0x40,0x40,0x7F,0x00,0x00},
{0x04,0x08,0x30,0xC0,0x20,0x19,0x02,0xC4,0x18,0x60,0x80,0x7E,0x01,0xC1,0x07,0x00},
{0x02,0x02,0x42,0x42,0x42,0x42,0x43,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02,0x02,0x00},
{0x00,0x04,0x0E,0x14,0x24,0xC4,0x04,0x04,0x04,0x24,0x14,0x0C,0x07,0x00,0x00,0x00},
...
};
void dat595(uchar as,uchar bs)                                                                                        //向HC595传入数据
{
        uchar i,b;
        e = 1;
        b = bs;                                                                                                    //先写第二个参数,即取模的时候汉字字模的第二排数据(共16个),写到16*16点阵的下面2个8*8点阵
        for(i = 0; i < 8; i++)
        {
                ds1 = b & 0x01;                                                                                                    //写参数2的最低位
                sh_cp1 = 0;
                _nop_();_nop_();_nop_();                                                                                //空操作,
                sh_cp1 = 1;
                b >>= 1;                                                                                                    //右移一位
        }
        b = as;
        for(i = 0; i < 8; i++)
        {
                ds1 = b&0x01;
                sh_cp1 = 0;
                _nop_();_nop_();_nop_();
                sh_cp1 = 1;
                b >>= 1;
        }
}
void shuchu()                                                                                                    //HC595输出数据
{
        st_cp2 = 0;
        st_cp1 = 0;
        st_cp2 = 1;                                                                                                    //在时钟上升沿输出数据
        st_cp1 = 1;                                                                                                    //在时钟上升沿输出数据
}
void suocun()                                                                                                    //HC595锁存数据
{
        sh_cp2 = 0;                                                                                                    //在时钟上升沿写入数据
        sh_cp2 = 1;
        ds2 = 1;
}

void OLED_ShowCHinese(uchar f)
{
        uchar j;
        OE = 0 ;
        ds2= 0 ;

        for(j  =0; j < 16; j++)
        {
                dat595(dat[3*f+f][j],dat[3*f+f+1][j]);
                suocun();
                shuchu();
        }
        for(j = 0; j < 16; j++)
        {
                dat595(dat[3*f+f+2][j],dat[3*f+f+3][j]);
                suocun();
                shuchu();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ndex = 0;
        static uint cp2;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cp2++;
        if(cp2 == 100)
        {
                cp2 =0;
                index++;
                if(index >=4)
                        index = 0;
        }OLED_ShowCHinese(index);

}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0();
        while(1)
        {
        }
}

网友A:
看我帖子有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