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如何做防倒灌

楼主(2024-09-27):
想自己设计一个usbhub,usb处可能钻了牛角尖了

我想实现对usb口的完全保护。短路,限流/防过载,防倒灌,过热保护(可能不要),目前的想法就是给usb加一个电子功率开关(sy6288、tps2555、tps2000c等),但是看了好几款功率开关,没有提到防倒灌的事情。难道说防倒灌难道只有数据口做吗?

还有一个问题,根据usb规范,1.x提供电流500ma,2.0提供500ma,3.0可以提供900ma,3.1提供1.5-3a电流,那么要是4口3.0的hub,我外挂4个硬盘,是不是完全不能跑,或者会因为负载太重,导致烧毁电脑的usb口,我的想法是,反正使用A 2 typec线,加一个usb3.1识别芯片(vl160/162),让电脑识别3.1,走3.0的速度(主控是3.0的),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以吗

对于高速usb口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大佬们带带我

网友A:
之前笔记本usb3.0接口调试单片机时正负极短接,供电mos管烧了,使用的是G547E1P81U

网友B:
本站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35667-1.html 沙发中的附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笔记本usb3.0接口调试单片机时正负极短接,供电mos管烧了,使用的是G547E1P81U

MOS管是单片机上还是笔记本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单片机上还是笔记本里面的?

笔记本的

网友D:
加个USB口隔离

网友E:
很多开关芯片本质上就是个MOS,里面的体二极管决定了没有办法防倒灌。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加保护:1、在供电上加二极管防倒灌,但是二极管会带来压降;2、在供电上增加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F:
规范是一回事,实际使用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你可以不用遵守规范(你可以在你的USB1.1上给5A的电流),其次,厂家不一定会遵守规范(可能你电脑上的USB3.1只提供了1.5A的电流)。
电流不会凭空产生,你想要在 你自己做的 USB-hub上 供电12A,你不能指望电脑给你提供,你要自己外接电源。

网友G:
两个MOS管背靠背,就能实现防倒灌了

网友H:
怕短路?电源输入端整个理想二极管不就好了,某一个宝有卖,低电压的2.3元一个包邮,主要都是靠mos管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