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论QR

楼主(2024-09-28):
对于 准谐振 的定义,我还是琢磨不透,
只知道,ZVS是属于 开关谐振,而QR则可视之为失败的ZVS。

楼主:
这电路的开关管(Tr)是MOSFET,
跟Tr并联的电容(Cᴅs),既可以是实体元件,也可代表Tr的寄生电容,
源极电阻(Rs),既是Tr的限流元件,也是执行电流模式所需的检流元件。

楼主:
想要在直流环境中震荡,电感(或变压器)只能以DCM模式使用,
电感,是软开关的核心部件,你不DCM的话,无功何以往复运动,Cᴅs何以清空呢对不? !
这「谷底」,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原来是管子开通的「时机」,Vᴅ愈小,管子的开通损耗当然也就愈小,
如果是硬开关,管子刚一关断,Vᴅ就飈升至Vʙᴜs甚至更高 (别忘了电感的那个「水锤」效应啊),而开通时Vᴅ就只能是Vʙᴜs了,
软开关,合格的软开关,不是ZVS就是ZCS,ZVS比较直观,好理解,因为,Vᴅ是直接被外力钳制的,清清楚楚,成功的ZVS,能使Vᴅ跌至零,
而QR跟ZVS,实际上是一路货色,只是,「谷底」不着地,这ZVS就失败了,Tr刚关断时,电感贮能最多,「谷底」自然最低 (别忘了,这是衰减震荡),所以,Tr若于第一谷开通,管耗(开通损耗)最小,
这是开关电源,不是震荡器,谐振槽路的Q值不会 (也不宜) 太高,所以,这衰减震荡也不会 (亦不应) 太久,能做到ZVS的只有第一谷,愈往后就渐渐变回硬开关了。

网友A:
同单片机学习一样,按照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中提供的经典案例做一款同样的电路,使用示波器观察其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单片机学习一样,按照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中提供的经典案例做一款同样的电路,使用示波器观察其波形。

见过网上发布的那些反激电路,不论QR与否,绝大多数都是不配备Rs的,boost电路如果不拿它做APFC,也是多数不加Rs,
而让我感兴趣的,正正就是Rs在反激或boost拓扑中的潜在影响,在Cᴅs被清空的过程中,会透过Rs把源极下拉,从而令Tr提早开通,甚至引发类似正反馈的效应 (如果给Rs並联一个比Cᴅs大三数倍的电容,没准真的会自激起来)。

楼主:
实际上,如果LC槽路的激励者  很明显不是正弦波或者不是永远在线,都不合符 偕振 的定义,都只能视之为 准谐振,
看看这个LC震荡器,它是如假包换的模拟电路,但当电路稳步运转后,那Q1不单导通角小于 90° 而且还削峰,这是丙类偏置、「过压」状态,Q1的输出跟LC槽路的固有步调完全不一致,如此工况,反倒还真的跟QR有点像哩。

楼主:
想玩衰减震荡,有一种方法比书讲的更简单,
电容无需充电,就这样跟电感串联就行,直接上电,是纯直流恒压源,
一通猛烈的衰减震荡过后,一切归于平静,电容里贮有跟电源电压相等的静电势能,LC槽路,如常的接收无线电波,如常跟它的「本命」频率谐振,
还有,把电感或电容 (请注意,是或) 拆分成多个串联的,则这串联槽路的谐振点会有〖n!+1〗那么多个,此乃自然规律允许,否则,你那些LLC啊甚么的方案,就不复存在!!
软开关,其实不就是  纯直流背景中的衰减震荡的开发利用吗,软开关毕竟不是震荡器,电感和那执行电容的自身Q值都不会 (也不宜) 太高,因此,衰减震荡为时也不会 (亦不应) 太久,所以嘛,QR其实能有多少个「谷底」让你挑呢?!
QR的第几个「谷底」是那啥,就是开关管的最佳开通时机,「谷底」时点,开关管的电压应力最小,不过,随着震荡的衰减,开关管的工况就渐渐回退到硬开关模式,所以,开通愈晚,开通损耗愈大,
管子刚关断时,电感贮能充沛,执行电容的清空也愈彻底,所以,开关最软者自然非第一「谷」莫属,如果执行电容完全清空,就成了ZVS,不过,跟那QR不同,ZVS的设计 是要求必须一举成功,根本完全不会有「第几谷」这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