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环境用什么电容最好

楼主(2024-09-28):
耐高温的电容和电阻有哪些

网友A:
陶瓷电容

网友B:
我不确定楼主是什么电路,电容小到几皮法大到几千法拉的都有。

网友C:
高温的用白瓷封装的,不是陶瓷片,是高温瓷,白色的,不过相信用不到这么高温的,一般的绦轮电容都可以了

网友D:
车规级 GRADE0

网友E:
陶瓷电容器或钽电容器可在环境温度高于125 - 150摄氏度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F:
固体铝电解电容可以持续在高温环境中稳定工作,使用固态铝电解电容可以直接提升主板性能。同时,由于其宽温度范围的稳定阻抗,适于电源滤波。它可以有效地提供稳定充沛的电源,在超频中尤为重要。

  固态电容在高温环境中仍然能正常工作,保持各种电气性能。其电容量在全温度范围变化不超过15%,明显优于液态电解电容。同时固态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与其工作电压基本无关,从而保证其在电压波动环境中稳定工作。

网友G:
高温环境下电容和电阻的选择确实需要格外注意,以下是一些建议:

电容:

陶瓷电容: 陶瓷电容耐温性普遍比较好,常用的NPO、X7R、X5R等系列耐温性能都比较高,一般可以承受125℃甚至更高的温度。
薄膜电容: 薄膜电容中,聚酯(Polyester)和聚丙烯(Polypropylene)电容耐温性较高,但不如陶瓷电容,一般可承受105℃。
钽电容: 钽电容耐温性相对较差,一般只能承受85℃,不建议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耐温性更差,一般只能承受105℃,而且耐温性会随着使用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失效。
选择电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耐温等级: 选择耐温等级更高的电容,例如125°C或150°C。
容量和电压: 根据电路设计需求选择合适的容量和电压等级。
尺寸和封装: 根据电路板的空间选择合适的尺寸和封装。
电阻:

金属膜电阻: 金属膜电阻耐温性比较好,可以承受150°C甚至更高的温度。
碳膜电阻: 碳膜电阻耐温性一般,一般可承受105°C。
金属氧化膜电阻: 金属氧化膜电阻耐温性较高,但价格也相对较高。
线绕电阻: 线绕电阻耐温性高,但体积较大,一般用于高功率场合。
选择电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耐温等级: 选择耐温等级更高的电阻,例如150°C或200°C。
阻值和功率: 根据电路设计需求选择合适的阻值和功率等级。
尺寸和封装: 根据电路板的空间选择合适的尺寸和封装。
一些额外的建议:

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容和电阻时,最好预留一些裕量,选择耐温等级更高的器件,以确保器件能够正常工作。
注意器件的散热问题,可以采用一些散热措施,例如使用散热片、风扇等等。
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确保器件的质量和可靠性。
希望以上建议能帮助你选择合适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H:
车规电容

网友I:
平板电容,耐温视金属板材耐温。金丝绕线电阻,耐温 耐腐蚀 。你家流量是不是太贵了,不行办一个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