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吗?

楼主(2024-09-28):
有没有知道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吗?

网友A:
LC 振荡电路可以作为超声波的驱动电路,另外看你的超声波换能器是压电陶瓷,还是磁致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 振荡电路可以作为超声波的驱动电路,另外看你的超声波换能器是压电陶瓷,还是磁致伸缩?

超声波换能器是压电陶瓷的

网友B:
压电陶瓷的换能器的具体特征参数分别是多少?必须拿到后才能设计。由这些参数来选择L和C 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