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是否可以当作普通二极管使用?

楼主(2024-09-28):
比如24V的稳压二极管,用在5V电路中,是不是就和普通的4148一样用了?

网友A:
1N4148不是普通二极管 !

网友B:
作为正向使用是可以的。这两个管子的价格差就很多了。

网友C:
只要工作时不超过其参数规定,是可以的,所以具体能否替代是要看二极管在电路中起的作用

网友D:
4148的反向击穿电压大约为150V,可以把4148当作150V的稳压管。
常规稳压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太低,在电路中很容易反向击穿,
可能会对原电路造成不可预料的影响。
如果你是绝顶高手,就当我没说。

网友E:
不好说,看用途。
比如,做为开关管,似乎可以,但你要考虑反向电压。反向电压超过24V,将不能阻碍电流从K流向A。即无法截止。这可能会导致你的电路发生不可知的问题。

网友F:
在5V电路里,可以当 “普通2极管” 用,但不能当 4148用。4148是高速开关管,他着重点在“高速”和 “关断”,而稳压管的速度是不够的,而关断这块做的也不好,反向还是会有微电流漏过去的。

网友G:
要求不高,且要求电压小,电流小的低频电路,可以用的,普通二极管比稳压管更实用更便宜

楼主:
说的也是,4148比稳压管便宜一点

网友H:
稳压二极管有很多种稳压值的, 就表示反向击穿电压就有很多种.  只要高于标称的反向电压以后, 稳压二极管就反向导通了, 就起不到普通二级管的反向截止的作用了.

普通二极管IN400x已经很便宜, 很容易买到了. 能用普通的就不用稳压DIODE.

网友I:
普通二极管,其实也都是稳压管,只是反压高一些,且数值不一致而已。我就用过三个4148做500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二极管有很多种稳压值的, 就表示反向击穿电压就有很多种.  只要高于标称的反向电压以后, 稳压二极管就 ...

只是板子上有4148,用在5V电路,有个24V稳压管,我是想都用24V这样少用一种料。
但是现在看来其实4148便宜一些。虽然也没几个钱

网友J:
一般而言,只要不超过其额定值,一些通用二极管可以用作整流二极管。但由于整流二极管具有低频特性,因此可能不适合某些通用功能,例如开关或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