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多个二极管封装成一个芯片

楼主:
多个二极管占空间,有没有一个芯片集成多个二极管

网友A(2024-09-28):
整流桥不就是了?4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

网友B:
一对串联的, MMBD4148SE MMBD7000LT1G BAV99BAV99S, BAV99DW 二对串联

MMBD4148CA  BAW56一对共阳
BAW56S MMBD4448HADW  二对共阳
MMBD4148CC  BAV70一对共阴
BAV70S MMBD4448HCDW 二对共阴
MMBD4148TW, MMBD4448HTW 三个独立式

BAV756S 一对共阳+一对共阴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想找类似排阻的排二极管?我也想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想找类似排阻的排二极管?我也想找。

是的是的

网友E:
BAS20L, BAS21TMR6, MAD130P......

网友F:
国产第一代门集成电路雏形,我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