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
开发板是stm32f407zgt6神舟号,下载的程序是正点原子的例程,昨天下载看现象的时候没有问题。今天下载一看就下载不进去了。在网上也搜索了这现象,可以排除硬件问题和软件问题,看到可能是芯片保护,也使用了STM32 ST-LINK Utility将芯片全片擦除(keil5擦除也试过),擦除后程序仍然下载报错。后来也试过直接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程序,也是报错.实在是不知道还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不知道各位还能想到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下载过一个蜂鸣器的实验,代码就一点,虽然也报错,但是程序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A(2024-10-02):
我手上的STM32H407正点原子的探索者, 前几个月, 也是用STLINK连不上了, 折腾了一顿判定为144脚的407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5块网购了一片144PIN的407, 替换焊了上去, 再用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