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淘的液晶屏,苦于找不到资料,无法使用

楼主:
网上淘的液晶屏,苦于找不到资料,无法使用,哪位高人有资料

网友A(2024-09-30):
附非你恰好有用过这个屏,不然就不要买这样的屏。
要么等有缘人发来这个屏的管脚定义,
要么挖开绑定IC,对照IC图,或许有发现,
不然就等着吃灰吧。
*********************************************************************
目测是串口屏,类似ST7567的点阵屏?但看LCD的斑马条脚位数又太少了,
或许是HT621之类的段码屏?但外围器件又显的多了。。

网友B:
是COB封装的黑白单色显示屏, 这种屏在某一个宝上搜不到, 8个PIN可以找出VDD, GND, BL_A, BL_K, 其余四个信号线. 你可以尝试猜想是什么IC来点一下. 不行就没办法了, 就是电子垃圾了.

网友C:
段码液晶屏。用ht1621或者ht1622。引脚定义见图。真值表未测。
引脚定义 8,7,6:未用,5:GND,4:DI,3:WR, 2:CS,1:VCC

网友D:
断码屏,哈哈翻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段码液晶屏。用ht1621或者ht1622。引脚定义见图。真值表未测。
引脚定义 8,7,6:未用,5:GND,4:DI,3:WR, 2: ...

还是网上高手多啊,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网上高手多啊,谢谢回复

不用谢,能用到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码屏,哈哈翻车了。

不是断码,只是早期的日本韩国就是这种显示,比如6,显示b;9显示q,跟现在的习惯不同,这应该是电力专用屏,用处不大,也可以毫无用处,一块钱一个屏,没啥

网友F:
研究这类屏没有意思,除非这块屏有通用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断码,只是早期的日本韩国就是这种显示,比如6,显示b;9显示q,跟现在的习惯不同,这应该是电力专用屏 ...

他是打错字了,遗憾的是段码屏而不是点阵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研究这类屏没有意思,除非这块屏有通用性!

说的是,不是点阵屏,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