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不进中断

楼主(2024-09-29):
void Time_Init(unsigned char register_Position,unsigned char register_Mode,unsigned char use_Mode,
        unsigned char THx,unsigned char TLx,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Enable,unsigned char interrupt_Grade)
{
        TMOD=0x00;
        TCON=0x00;
        if(register_Position==1) //Time1
        {
                if(register_Mode==0){TMOD = TMOD||0x00;}
                else if(register_Mode==1){TMOD = TMOD||0x04;}
                if(use_Mode==0){TMOD = TMOD||0x00;TH0=THx;TL0=TLx;}
                else if(use_Mode==1){TMOD = TMOD||0x01;TH0=THx;TL0=TLx;}
                else if(use_Mode==2){TMOD = TMOD||0x02;TH0=THx;TL0=TLx;}
                else if(use_Mode==3){TMOD = TMOD||0x03;TH0=THx;TL0=TLx;}
                if(interrupt_Enable==0){ET1==0;}
                else if(interrupt_Enable==1){ET1==1;}
                TR1=1;
        }
        else if(register_Position==0) //Time0
        {
                if(register_Mode==0){TMOD = TMOD||0x00;}
                else if(register_Mode==1){TMOD = TMOD||0x40;}
                if(use_Mode==0){TMOD = TMOD||0x00;0x01;TH1=THx;TL1=TLx;}
                else if(use_Mode==1){TMOD = TMOD||0x01;TH1=THx;TL1=TLx;}
                else if(use_Mode==2){TMOD = TMOD||0x02;TH1=THx;TL1=TLx;}
                else if(use_Mode==3){TMOD = TMOD||0x03;TH1=THx;TL1=TLx;}
                if(interrupt_Enable==0){ET0==0;}
                else if(interrupt_Enable==1){ET0==1;}
                TR0=1;
        }
        else
        {
                TMOD=0x00;
        }
        EA=1;
}

/*
外部中断0:中断号为0;
定时器0:中断号为1;
外部中断1:中断号为2;
定时器1:中断号为3;
void Timex_Suspend() interrupt 3
{

}

*/

void main()
{
        Time_Init(0,0,1,(65535-1000)/256,(65535-1000)%256,1,0);
        //此函数结果TMOD=00000001  TCON=00110000
        while(1)
        {
                P2=TMOD;
                P1=TCON;
        }
}

void Timex_Suspend() interrupt 1
{
        P0=~P0;
        P3=0x00;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没有进入 中断的?

网友B:
Timex_Suspend() interrupt 3 函数的中断号应该是interrupt 3,而不是interrupt 1。
在Time_Init函数中,TMOD = TMOD||0x00;0x01; 这一行代码是错误的,应该是 TMOD = TMOD | 0x01;。
代码中没有定义ET1和ET0,它们应该是ET1 = 1;和ET0 = 1;。
Timex_Suspend函数的中断号应该与声明的中断号一致,即interrupt 3用于定时器1,interrupt 1用于定时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