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压500V ,铺铜时安全间距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24-09-30):
隔离电压500V ,铺铜时安全间距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A:
最少10mm以上, 且pcb开槽隔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少10mm以上, 且pcb开槽隔断

没错!

网友C:
10mm普通,那还铺个毛啊。500V,铺的啥铜 啊。
开槽间隔2mm应该就可以,开1.5的槽。空间允许当然尽量大一些。比如用了3.96的插件就没办法搞很远。空间允许就换5.08的,再大换7.62的,再大可以中间空一个脚。

网友D:
你要搞清楚是什么电路 500V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还是什么信号?

网友E:
增加隔离电容

网友F:
安全第一

网友G:
根据IPC-2221 标准
对于 500V 的隔离电压,通常建议的最小空气间隙是 0.6mm 左右。在覆铜、或者有涂覆的情况下(例如覆膜、保护层),爬电距离可以稍微缩小,不低于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