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C2K32芯片的IO内置上拉电阻怎样打开?

楼主(2024-09-30):
我增加了P3PU = 0xff;
这样重新上电后,高电平时测试对地电流仅15.5uA,是不是没有打开?按资料大概4.7K的上拉5V应该是1M才对吧。

网友A:
P3PU = 0xff; 之前
需要先  P_SW2 |= 0x80;
并且设置好  P3M0, P3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PU = 0xff; 之前
需要先  P_SW2 |= 0x80;
并且设置好  P3M0, P3M1

是,在PDF里面没看到,在头文件里面看到了。已经解决了,测试电流1.1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