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整流发电机反转能发电吗?

楼主:
通常来说硅整流发电机正反转都是能正常发电的。

最近看到一款船用硅整流发电机,机壳上画有大大的箭头表示
旋转方向,卖家说不能反转,也没有说为什么不能反转。
主要是单缸柴油机的方向和这个发电机的方向是相反的。

哪位帮忙说说,反转能正常发电吗?谢谢了。

网友A(2024-10-02):
方向相反的话,皮带交叉。就可以变换方向。

网友A:
或者把电机安装的方向180度转向。

网友A:
反转的话会导致风向流动相反。散热不良所以说会导致元件损坏因此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不允许反方向发电。

网友A:
下面的两个方案,可以保证正确的方向,如果要相反方向使用的话,想办法散热叶片转个方向。

网友A:
把发电机的散热风扇拍出来看看。只怕是要找个反方向的叶片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两个方案,可以保证正确的方向,如果要相反方向使用的话,想办法散热叶片转个方向。

电机的散热风叶一般都如下图:请问它的方向流动如何确定?

网友B:
楼主了解一下下面这个图,按理“硅整流发电机”的正、反转,是都可以的~!

但是,电机生产设计时,绕组的接线方式、整流方式,决定了电机的转向,所以,受上述条件限制,电机不能反转。

但是,如果你改动电机的接线方式及整流方式,电机是可以不论正反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了解一下下面这个图,按理“硅整流发电机”的正、反转,是都可以的~!

但是,电机生产设计时,绕组 ...

从原理图上看,发电机正转或反转都应该是可以正常发电的。

它这个转子是有刷的,可以相对容易实现稳压,但是碳刷是会
磨损的,据说1000小时就要更换碳刷,而且电压值也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终找到电机生产厂家定制了一台无刷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了解一下下面这个图,按理“硅整流发电机”的正、反转,是都可以的~!

但是,电机生产设计时,绕组 ...

没看懂,按照我的理解,3个绕组发出的电都是交流的,再通过整流出来,好像应该不论正反转都能出来直流电压

网友A:
这一种图片的叶片似乎都是值得,没有倾斜角,嗯。那么它就有一个似乎是向电机内部和外部这样的区别,你用电钻判断一下风的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A:
可以试运行并测量温度,空载运行,小负载运行,分别测试一段时间后或内的温度变化,以及其他参数,漆包线耐高温,只有半导体不耐高温,风从风叶产生,风流应该是冷却安装有半导体元件位置为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种图片的叶片似乎都是值得,没有倾斜角,嗯。那么它就有一个似乎是向电机内部和外部这样的区别,你用电 ...

嗯~我发的这个风叶图,其实,不管他是正传或反转,风都是从中间的几个孔吸上来,然后通过风叶罩,又给吹到电机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