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DIY求助

楼主(2024-10-01):
这是变压器名牌和绕组  把负12V绕组取下,把正12V的绕组接到负12V绕徂上 这个只是为了看一下两个电压绕组是否一样   然后在正12V绕组上顺向加了五圈接到正12V绕组上  结果-12V绕组上的电压为负17V   正 12V上的电压为27V r哪位师傅懂的能不能帮我 分析一下   如果我圈数加多的话   为什么-12V绕组上的电压也增加了?

网友A:
铁芯厚薄多少

网友B:
是开关变压器吗, 你应该上全图. 不要让别人猜

多绕组, 如果5V是稳压反馈, 而12是空载, 这样也是正常的.  要接一定的负载, 如果5mA的负载.

而且, 如果5V带载电流大时, 其它电压会变高的.

如果是正激, 是要加电感的.

楼主:
不整了,这一次又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