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AD转换

楼主:
用STC官方的程序下载进去,15个AD口都转换一遍。里面我用了一个电位器想改变一个IO口输入电压大小,但是串口发出来的数据只有0/5v,输入应该15个通道都是高阻态,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大佬们。

采集的数据串口发出来

采集的数据串口发出来

网友A(2024-10-02):
贴代码啊

网友B:
ADC_VRef+不能悬空,接 VCC试试,输入端并个22p滤波电容,电位器换成电阻,还不行就查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