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制作高频烙铁,有些小疑问

楼主(2024-10-01):
这个电压是36V ,有什么 根据  如果电压增高或降低,还有改变频率   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希望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高频烙铁的原理是利用了涡流加热原理‌,与电磁炉的工作方式相似。高频烙铁通过在烙铁头上产生交变的磁场来加热,这种交变磁场在烙铁头中产生涡流,进而产生热量。

网友B:
真是巧了,昨天忽然想到怎样才能做一个电磁加热的烙铁,这里就看到了

楼主:
早就有这些东西了,还有视频呢   不过在功率方面,机舱公司太复杂,也看不太懂   我就是想问一问,有没有简单一些的?我只关心功率,我们也只能改变频率和电压 为什么用36V?这有什么说法没有

网友A:
通常选择低电压,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C:
36V及以下叫低压电器,是出于安全考虑的。

网友D:
选择36V是因为产品认证要求,频率可以变,但要匹配后面的发热芯,也就是说频率由手柄和以及其周边的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