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12864烧屏

楼主(2024-10-02):
测试程序是全显,这个样还能干别的吗

楼主:
没拍清楚,重拍了一张

网友A:
应该有救,可能是电压太高,或者初始化参数里亮度设高了。

网友B:
淘一些拆机模块,1块的,换下来

网友C:
OLED烧屏与参数配置无关,像素点老化不均匀造成的。
程序设计上要保证每个像素点都有点亮的机会,且点亮时间是均匀的。
你这个程序可以改成:显示一段时间反色成负片显示,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反色回去,时间要求1比1。
可以用反烧修复技术:用负片图片烧回去,直到看不出烧屏痕迹即可。

网友D:
这个模块也没几个钱,某一个宝签到领红包后几块钱就可以买个新的,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烧屏与参数配置无关,像素点老化不均匀造成的。
程序设计上要保证每个像素点都有点亮的机会,且点亮时 ...

你的意思是把没烧的点也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没烧的点也烧了?

新屏幕出厂老化为0%,长时间亮的像素点先开始老化,比如最严重的为20%。
要烧一起烧到20%,这样就看不出痕迹了,只要能正常显示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也没几个钱,某一个宝签到领红包后几块钱就可以买个新的,直接扔了吧

简单粗暴效果好

网友F:
用反烧文件烧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