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节14500锂电池代替两节1.5V干电池方案

楼主(2024-10-02):
一个玩具遥控器用的是两节5号电池供电,共3V。
考虑到更换电池麻烦,打算用一节14500锂电池代换,因为该锂电池的尺寸与5号电池相同,但电压为3.7V,实测容量为680mAh。
这种电池没有保护电路,在网上找到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原理图:
我重新绘制的电路原理图:
充电与放电是共用端口的,在正极串联一个1N4007的二极管,可以降压0.7V,这样用电端得到的电压也就是3V左右了。
TP4056充电电路原理图:
注意,TP4056充电指示LED限流电阻如果选择1K,则LED太亮,根据经验:红LED改为2.7K,绿LED改为10K。
锂电池在遥控器电池仓内部只占用一个电池位置,另一个电池位置就可以安装充、放电保护板了。
由于锂电池容量为680mAh,最佳充电电流为250mA,TP4056第②脚外接编程电阻取4.7K为宜。
用“立创”EDA设计的PCB图:

PCB尺寸为12*47mm, 14500锂电池的尺寸为14*50mm,所以,一个电池位置能够容纳整个电路。
焊接完成的电路:
固定在电池盖板背面:
06

电池仓内部接线:
原打算在电池盖板LED位置开一个孔,以观察充、放电状态,没想到电池盖板中间原来就有一个孔,并且电池盖板也可以透光。
充电时,红LED亮:
充电完毕,绿LED亮: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铁锂电池呢?3.2V

网友B:
14500充满后是4.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铁锂电池呢?3.2V

经你提醒,我想起来了,我就有几只铁锂电池,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
14500充满后是4.2V了

4.2-0.7=3.5V,试过,可以工作的。

网友C:
问题是锂电池电压是3v-4.2v 经过二极管后是2.3v-3.5v

网友D:
考虑可变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锂电池电压是3v-4.2v 经过二极管后是2.3v-3.5v

电压低到不能工作,充电就是。

网友E:
这种遥控器的手柄如果很费电,最佳方案就是两只镍氢电池搞定,充电就简单了,5V电源串一个二极管和一个限流电阻再加个LED充电显示。镍氢电池不能用,一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占位桶,TP4056串一个IN4001对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当电压到4.2V停止充电,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就是3.6V(没有试过,仅仅是想象,如果不行设计一个截止电压3.6V的充电电路),DW01+8205A的充放电保护电路是大炮轰蚊子,1A以上大电流充放电才会用8205A,用内置场效应管的DW06D可以省略8205A,DW06D我经常用,100mA以内充放电放心使用。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强,还特地弄个板,佩服!

网友G:
可以用6206之类的低功耗低压差降压使用,只要电池体质好也可以用好久的。

网友C:
最佳方法还是一节铁锂3.2v(3.0v-3.6v)加一节占位桶可靠

网友H:
楼主的思路不错,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I(2024-11-24):
我在咸鱼上找到几款软包锂电池,长宽正好对应两节7号或5号电池尺寸,容量比单节电池大了几倍,自带保护板,充电器外接,不用刻意降压,现在的小电器都能承受。

网友(2024-10-03):
考虑可变电容吗

是法拉电容吧?

网友J(2025-03-11):
用二极管/在小电流时压降只有0.3V或以下,如果遥控内的芯片扛不住这个电压就废了。稳妥还是需要加ldo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二极管/在小电流时压降只有0.3V或以下,如果遥控内的芯片扛不住这个电压就废了。稳妥还是需要加ldo解决。

硅管0.6到0.7之间,低于0.3伏的是锗管或肖特基,正向压降基本稳定,电流影响很小,除非过流

网友L:
楼主用的固定铜桩有点短,type-c突出有点磨手,再就是将固定螺丝换成沉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