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楼主(2024-10-03):
一个程序,用的是STC32G12K128的片子,程序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以前一直没有问题,这次是在补充程序时出现的,谢谢。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楼主(2024-11-26):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这里也要设置一下

楼主:
@lkc8210,您好,昨天又出现这个错误了,我看STC32G12K128的手册时,有这2句“LCALL和LJMP的目标地址可以是64KB程序存储器地址空间内的任何位置”,“24位目标地址可位于16MB地址空间的任意位置。它用于ECALL和EJMP指令”,难道是程序太大了所致?于是我把所有的LCALL和LJMP都分别改为ECALL和EJMP,程序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现这个错误了,按照您的提示,还是不行,删除一小段程序后就可以编译。在硬盘下,看编译好的HEX ...

出现错误后按照您给出的提示,修改也不行。

楼主:
@lkc8210,您好,今天又出现这个错误了,是在修改程序中出现的,程序原本可以正常编译,我删除了8行程序后,就出现了,但是我多删除一些语句后(300多行),错误就消失了,真是奇怪,难道程序的大小需要在一个模数之间吗?

楼主(2024-10-12):
今天又出现这个错误了,按照您的提示,还是不行,删除一小段程序后就可以编译。在硬盘下,看编译好的HEX文件,是48K,在STC官方烧录软件下,看HEX文件的代码长度是12C5C,是不是文件太大,装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本论坛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17166-1.html

因为是STC32G12K128的单片机,所以只能使用C251的编译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当时不是这样改的,我是按照下图改的。当时我临时注释掉部分程序后,可以正常编译,我就继续补充程序,今天早晨我又恢复了那些我注释掉了的程序,还是能正常编译,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到再出现时,我就按照您的这个设置修改。

网友B:
参考本论坛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171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