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能连接hc-05蓝牙模块(用蓝牙助手app才可以)

楼主(2024-10-03):
打开安卓手机的蓝牙设置界面,搜索到hc-05后进行配对也成功了,但是点击已配对设备里面的hc-05没有反应,不会进行连接(点击其他的蓝牙设备都会提示正在连接)。蓝牙助手app倒是可以连接hc-05的
苹果手机在蓝牙里面更是搜都搜不到hc-05

网友A:
苹果搜不到应该是版本问题,感觉你上面提到的都没毛病啊,官方就是让你用蓝牙助手app连接,都连接上了还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搜不到应该是版本问题,感觉你上面提到的都没毛病啊,官方就是让你用蓝牙助手app连接,都连接上了还有 ...

哦,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做个蓝牙播放设备的话, 不能让用户还要去下载一个APP吧, 只能用手机自带的蓝牙连接呀,也不知道现在的蓝牙产品都是用的哪种蓝牙模块哦

网友B:
程序链接上了就不用链接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与安卓设备的蓝牙设置或HC-05蓝牙设备的特性有关。有些较老的安卓设备可能无法与某些新版本的蓝牙设备完全兼容。您可以尝试更新安卓设备的蓝牙版本或寻找与您的设备兼容的HC-05版本。确保它已经正确配置并处于可被发现和连接的状态。有时候设备可能需要特定的设置或配对代码才能成功连接。如果蓝牙助手app可以成功连接HC-05,那么可能是原生安卓蓝牙应用在处理与HC-05的连接时存在问题。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知名的蓝牙应用来连接设备,看看是否能够成功。连接的状态。有些设备可能因为硬件或软件兼容性问题而无法相互发现。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或建议来解决与特定设备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