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系列芯片驱动MOS管电源问题

楼主(2024-10-03):
用UC3842系列芯片驱动MOS管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接近或等于变压器的谐振频率好还是不好?

网友A:
一、UC3842不是ZVS芯片;二、ZVS要求谐振略带感性;三、输入电压存在一定的波动;四、输出负载要满足一定变化范围;因此,工作频率接近或等于变压器的谐振频率并不好。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设计目的。
通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