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串C语言代码能不能在优化一下?

楼主(2024-10-04):
谢谢大虾

网友A:
BCD码放数组里面,然后弄个函数,把数组地址和数据传进去,里面用一个循环搞定,这样应该简化不少吧。
大概类似这种代码编译器好像也可以帮你简化。就是实际上出来的HEX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码放数组里面,然后弄个函数,把数组地址和数据传进去,里面用一个循环搞定,这样应该简化不少吧。
大 ...

最好还是用语法搞定

网友B:
int str[4]

if(aa==20)
        {
                aa=0;
                if(++temp==9999) temp=0;
                sprintf(str,"%04d",temp);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 str[4]

if(aa==20)

你这看起来简化了,编译出来可不一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 str[4]

if(aa==20)

将if判断语句那里换成==就是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 str[4]

if(aa==20)

而且你这个sprintf输出的字符,不是BCD码吧。这样要是显示到比如数码管上面还得再处理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将if判断语句那里换成==就是正解。

手快写漏了

网友D:
你要优化什么?
优化 C 语句看上去的简洁程度?
还是代码执行效率?
变量的占用量?
还是排版上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起来简化了,编译出来可不一定吧

我的意思是IF能不能同时判断AA,BB。这样代码量就会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优化什么?
优化 C 语句看上去的简洁程度?
还是代码执行效率?

我要C语句,简洁程度。

网友E:
千百十个的运算做成一个函数,程序看上去会简洁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IF能不能同时判断AA,BB。这样代码量就会很少

不懂同时怎样判断。把BCD那部分弄个函数,就很简洁了。

uchar bcd[4],bcd2[4];
void ibtd(uint i,uchar* mem){ //取余法获得BCD码
uchar j;
for(j=2;j<255;j--){
        mem[j]=i%10;
    i=i/10;
    }
}

网友F:
循环用取模表达式,代码字母不可能不会少,但行数变少了
temp = (temp + 1) % 10000;
变量aa和bb如果是循环变化,同样也可以用取模

网友G:
1.去掉只有一句的if的括号
2.去掉没有用的if,比如12行、17行两对
3.把aa和bb写成a[0]和a[1],其他对应也写成数组,用个for
4.4个位也可以用数组+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