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4-10-05):
VCE,IC,任意一个参数超过就会坏,还是都超过才会坏。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双向不同击穿电压的TVS,或者用两个单向TVS反向串联

网友A:
任意一个参数超过就会坏

网友B:
没搞懂楼主是要干嘛用,单纯超限肯定坏的,这个可以采用二级控制啊,电阻分压或者三极管转换电平就行了。

网友C:
起过≠坏。
半导体器件坏,通常是高温使得元件的产生物理的不可逆结构的变化。
如热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