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两个数码管动态显示00,11,22,33,44,55,66,77,88,99循环

楼主(2024-10-05):
#include<reg52.h>
sbit ENLED=P1^4;
sbit ADDR3=P1^3;
sbit ADDR2=P1^2;
sbit ADDR1=P1^1;
sbit ADDR0=P1^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while(cnt--)
        {
                for(i=0;i<=110;i++);
                for(j=0;j<=110;j++);
}
}
void main()
{
        ENLED=0;
        ADDR3=1;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ADDR2=0;
                ADDR1=0;
                ADDR0=0;
         {P0=LedChar[i];
                 i++;
                delay_ms(1000);
                 if(i==10)
                 {
                         i=0;
                 }
         }
        { unsigned char j;
                ADDR2=0;
                ADDR1=0;
                ADDR0=1;
         {P0=LedChar[j];
                 j++;
                delay_ms(1000);
                 if(j==10)
                 {
                         j=0;
                 }
         }
}
}
}

但是它确实两个数码管之间跳动显示,求解答,修改

网友A:
显示用定时器,走数用主循环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while(cnt--)
                        {
                                for(i=0;i<=110;i++);
                                for(j=0;j<=110;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ENLED=0;
                while(1)
                        {
                                for(i=0;i<10;i++)                //循环扫描,修改i可设置时长
                                        {
                                                ADDR0=0;ADDR1=0;ADDR2=0;ADDR3=0;P0=LedChar[17];                //消隐
                                                ADDR0=0;ADDR1=0;ADDR2=0;ADDR3=1;P0=LedChar[j];                //显示数字
                                                delay_ms(20);                //动态扫描显示延时,不能修改
                                                ADDR0=0;ADDR1=0;ADDR2=0;ADDR3=0;P0=LedChar[17];                //消隐
                                                ADDR0=0;ADDR1=0;ADDR2=1;ADDR3=0;P0=LedChar[j];                //显示数字
                                                delay_ms(20);                //动态扫描显示延时,不能修改
                                        }
                                        if(j++==10)        j=0;                //数字指针累加
                        }
        }

网友C:
也没看到电路,ADDR是数码管位还是译码器的输入?
看起来两个在闪是你延时太长了。
代码有点看不懂,多两个大括弧,不知道干啥用的。还有什么时候KEIL可以在函数任意位置定义变量了?我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