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铜箔 哪个师傅用过 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4-10-05):
有一些铜箔想用在高频变压器上,但是不会。用

网友A:
首先用它想达成什么目的?

楼主:
高频电路有昼伏效应   用多股线缠绕 用铜箔可以有效的利用窗口,我是记得以前资料上看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主要用于高频变压器的屏蔽

网友C:
这个只能实验得出结果

网友D:
这个要自己试着做,屏蔽层的绕组顺序,线屏蔽还是铜箔屏蔽,以及接地,对比结果才行

网友E:
我修逆变器,拆过几个高频变压器,见过用铜泊做初级的。频率约4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