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二极管是啥型号

楼主:
请问这个二极管是啥型号

网友A(2024-10-06):
把原理图出来才好判断。有可能是稳压管、也可能是1N4148之类的的普通二极管。

网友B:
无需知道。把原理图整出来,根据需要,选择一个即可。

网友C:
记得以前用过类似的封装的4148是黑色环,稳压管是蓝色环。因为这种需要特殊吸嘴,后来改成SOD123封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出来才好判断。有可能是稳压管、也可能是1N4148之类的的普通二极管。

箭头指向的二极管

箭头指向的

箭头指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出来才好判断。有可能是稳压管、也可能是1N4148之类的的普通二极管。

二极管正极接MOS管地负极光耦发射极

网友A:
大概整了一下图,应该是稳压二极管,避免电压过高时GS极击穿。

网友E: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F(2025-01-03):
通电量一下二极管的两端电压, 如果0.7v以上 就是稳压二极管的应用. 量测到的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如果是0.7v左右, 就是普通的IN4148这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通电量一下二极管的两端电压, 如果0.7v以上 就是稳压二极管的应用. 量测到的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

这是啥虎狼之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