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用九齐IC使LED闪烁两次后关闭为何失效

楼主(2024-10-06):
使用以下代码,LED一直闪烁,没有闪烁两次停止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on_power==0)  /标志位,初始值位0
            {
                LED_POWER();
                on_power=1;
            }    }
}
void LED_POWER(void)
{
    LED1=0;LED2=0;  //点亮LED
    Delay(1000);
    LED1=1;LED2=1;   //关闭LED
    Delay(1000);
    LED1=0;LED2=0;
    Delay(1000);
    LED1=1;LED2=1;
    Delay(1000);
}

网友A:
程序一直在循环执行,所以一直闪烁。做个for语句,LED一亮一灭,为一个循环,两个循环停止运行即可。

网友B:
代码逻辑正确,请检查on_power有没有其他地方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一直在循环执行,所以一直闪烁。做个for语句,LED一亮一灭,为一个循环,两个循环停止运行即可。

这个我试过,没起效果哦
for(i=0;i<2;i++)
{
    LED1=0;LED2=0;  //点亮LED
    Delay(1000);
    LED1=1;LED2=1;   //关闭LED
    Delay(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逻辑正确,请检查on_power有没有其他地方清零了

谢谢!这个没有其他地方清零的,后面我用定时器试了一下,是可以闪烁两次关闭的

网友C:
闪灯程序,不能放在主循环里面,应该放在主循环之前,先闪两次灯,然后while(1){}.另外注意:要关闭了看门狗,如果开了看门狗,就要在延时程序中不停的清看门狗,在最后的主循环(或是叫死循环中不停的清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