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Y90614测温测量程序 编译失败

楼主(2024-10-06):
STM32写的测温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GY90614_Iic.h"
#include "rtc.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设置NVIC分组(一个项目只能配置一次)
        //NVIC第二分组:抢占优先级范围:0~3  响应优先级范围:0~3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中断初始化
        Exti_KEY_Init();
        Usart1_Init(115200);
        Oled_Iic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要先供电,才能初始化

        ADC1_Init();
        DMA_Config();
        Tim3_Init();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Dht11_Init();        //DHT11采集温湿度初始化
        GY90614_Iic_Init();  //GY90614红外测温模块初始化

        OLED_CLS();          //清屏
        delay_ms(1800);      //这个延时时间(加上上面初始化的总时间)决定KEY1按键时长,小于可正常进入由待命模式变为运行模式,在待命模式下大于这个延时可能会重复进入待命模式

        Rtc_Init();
        Beep_Init();

        Flash_Read(0x08020000, &Safe_T, 1);  //每次复位后,从flash读取报警温度

        while(1)
        {
                Home_Display();  //开机显示的主界面(时间和实时时间)
                delay_s(1);

        }

    return 0;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