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时如何隐藏元件看飞线?

楼主(2024-10-06):
长时间不用AD,好多地方都忘了。AD布线时,如何隐藏元器件,看还有没有布的飞线?

网友A:
....
DRC过一下,有没有没布的线一目了然了~~有的话点之即达。
你也可以关显示所有的层,只开显飞线所在的层,细细查看。。

网友B:
再多用用就可以了,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