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为啥九齐IC的定时器没有生效?

楼主(2024-10-07):
九齐IC实现按键长按电机工作,一分钟内按键松手就关闭电机,一分钟后按键不松手也关闭电机。以下是我的代码,目前没法实现定时一分钟电机关闭这个步骤,大佬们帮忙看下是哪里问题?定时器为啥没起作用?
void main(void)
{
  Timer1_INIT();
  while(1)
  {
      KEY1_INIT();
      MOOE_OUT();
  }
}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if(INTFbits.T1IF)
    {
        LED_H2++;
        if(LED_H2>=4000)        //1S
        {
            cnt_timer++;
            if(cnt_timer>=60)
            {
                flag=1;      //1分钟定时标志位
                cnt_timer=0;
            }
            LED_H2=0;
        }
        INTF = (unsigned char)~(C_INT_TMR1);    // Clear T1IF flag
    }

    if(INTFbits.PABIF)                               // 外部状态变化中断
    {
        INTFbits.PABIF = 0;                             // 清中断标志位
    }
}
void KEY1_INIT(void)         //按键长按判断
{
    if(K1){K1_SDA=0;K1_H1=0;K1_CON=0;LED_fflag=0;}
    if(K2){K1_cnt=0;}
    if(K1==0)
    {
        K1_SDA=1;
        K1_H1++;
        if(K1_H1>30){K1_NUM=2;}
        if(K1_H1>=1000){K1_NUM=1;K1_CON=1;}
    }

    if(K1_NUM==1 && K1_CON)
    {
        K1_H1=1000;
        MOOE=1;
        LED_fflag=1;
        K1_cnt=0;
        K1_NUM=0;
        K1_CON=1;
    }
}

void Timer1_INIT(void)     //定时器1配置
{
    TMRH = 0;
    TMR1 = 250;
    T1CR1 = 0x02;
    T1CR2 = C_TMR1_ClkSrc_Inst | C_PS1_Div4;
    INTE = C_INT_TMR1 | C_INT_TMR0;
}

void MOOE_OUT(void)
{
    if(MOOE==0){M1=0;L1=L2=1;}
    if(MOOE==1)
    {
        if(K1==0 && K2==0 && let_power==0)   //let_power是电压的判断无需理会
        {
            CLRWDT();
            M1=1;                   //打开电机
            LED1=L1;LED2=L2;    //亮灯判断
            if(LED_fflag==1)
            {
                T1CR1=0x03;       //开启定时器1
                LED_H2=0;        //计数器清零
                if(flag==1)
                {
                   T1CR1=0X02;     //关闭定时器1
                   // POWER=0;
                   M1=0;            //关闭电机
                   MOOE=0;
                   L1=L2=1;       //灭灯
                   flag=0;
                }
                LED_fflag=0;
            }

        }
        else
        {
            M1=0;
            T1CR1=0X02;
            L1=L2=1;
            MOOE=0;
        }

    }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标志位清除:你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了 T1IF 标志位,但是你的代码中没有看到定时器溢出后重新启动定时器的代码。你需要确保在每次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定时器能够继续计数。

定时器溢出检测:你的代码中使用了 TMRH 和 TMR1 来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但是没有看到检测定时器溢出的代码。通常,当定时器溢出时,需要重新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以便它能够继续计数。

在你的 MOOE_OUT 函数中,你有一个 if 语句检查 MOOE 的状态,但是 MOOE 的值似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被改变。这可能会导致电机永远不会关闭。